三菱Q系列PLC模块排列规则?

楼主(2009-08-11):
请问:三菱Q系列PLC的IO模块和智能模块排列有没有特殊要求,比如只能在主基板上还是可任意排列?

网友A:
在主基板上是任意排列的,大部分的智能模块也只用安装在主基板上的啊,除了远程网络的

楼主:
那智能模块不能放在扩展基板上吗?

楼主:
请问应该查阅三菱的哪个手册?

网友B:
除了电源和CPU外,任意放在哪里都一样的,不过有的模块只能放在主板上,有的有数量限制

楼主:
哪些模块只能放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