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300 SFC1 编写格式

楼主(2009-08-11):
在调用SFC1 时 编写如下:

SET

CALL "READ_CLK"              SFC1

RET_VAL:=MW0

CDT        :=???

其中???部分的输入格式是什么样子的啊,还请懂得的高手指教。

SET
CALL "READ_CLK" //standard library/SFC/SFC1
RET_VAL:=MW0
CDT :=#TEMP0
在这个例子中按照其输入格式输入显示为红色不能使用。

网友A:
你可以在DB块中建立一个变量,或者建立临时变量,变量的数据类型指定为DT类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DB块中建立一个变量,或者建立临时变量,变量的数据类型指定为DT类型即可。

SET
CALL "READ_CLK"        SFC1
RET_VAL:=MW0
CDT :=#TEMP0

nop     0

现在可以运行了,但是CDT:=#temp0  没有返回值啊!

RET_VAL:=mw0 的返回值是“0“

无法看到返回的时间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DB块中建立一个变量,或者建立临时变量,变量的数据类型指定为DT类型即可。

SET
CALL "READ_CLK"        SFC1
RET_VAL:=MW0
CDT :=#TEMP0

nop     0

现在可以运行了,但是CDT:=#temp0  没有返回值啊!

RET_VAL:=mw0 的返回值是“0“

无法看到返回的时间是怎么回事???

SFC1读取的是系统时间,这个 系统时间包含日期+时间+星期组成。

MW0为0说明无错误发生~

网友B:
受教了,讲的很对,你可以在TEMP临时变量中定义一下。

网友C(2011-07-12):
假如需要 将累计流量 每个月1号清零,在sfc1中的CDT :=#TEMP0 里如何提取日期值和1号比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