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P1H XA40DT D 控制步进电机每次都走90度停.

楼主(2009-08-11):
请教如何用CP1H XA40DT D 控制步进电机每次都走90度停.

按一下启动按钮.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走90度.求的简单程序样例

网友A:
用内置脉冲输出点输出需走90度所需脉冲就可以了。具体指令件CP1H编程手册即可。

楼主:
(驱动器Q2HB68MC   步进电机85BYGH450C-003   1.8度 4.2A  200细分   无锡通惠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用内置脉冲输出点输出0给驱动器(PU  +)PU步进脉冲信号/  +输入信号光电隔离正端.下降沿有效,脉冲由高变底走一步.用PULS设置脉冲数量.PULS #0 #0 &50   SPED #0 #1 &2000.       INI #0 #3 0   .电机为何有时正转.有时 反转?请帮帮忙.         谢谢冥思 回复.

楼主:
接近开关检测为真.启动步进电机走90度.当步近电机=90度时编码器开始计数.计到XX数停止步近电机.如此循环.还有SPED 的C2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楼主:
请问应该如何正确设置SPED PULS .晕

楼主:
编程手册上没有样例.能否给个简单样例.编程思路.笨看不懂手册说的意思C2 #0.#1.#2.#3.#4.#5.#6.#7.#8.#9.#10.#11.............

楼主:
还有那个脉冲0输出软件应如何设置.    顶 顶 顶.

楼主:
自己顶.笨笨笨笨笨笨笨笨顶.............顶

楼主:
.PULS #0 #0 &400 SPED #0 #1 &2000.

网友B:
我有兴趣的是想问下,这款PLC买多少钱?

哈哈

楼主:
哭出来可以吗/晕了。

网友C:
步进电机一般是脉冲加方向控制PULS #0 #0 &400  SPED #0 #101 &2000

网友D:
用脉冲控制

网友E(2009-10-09):
不用那个,你用PLS2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