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波内馈调速和变频哪个才是真正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的?哪个才是更具有价值的?

楼主(2009-08-11):
         看了屈维谦的博客感觉对变频有些迷茫,斩波内馈调速和变频哪个才是真正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的?哪个才是更具有价值的?如果实施该选择哪个???请看过屈维谦博客的人回答!不要那种一知半解的~! 你们也去看看。。。http://blog.sina.com.cn/weiqianqu

网友A:
          变频和内馈调速都实施过的飘过,当初上变频和内馈各2套,因为也是大家心里没底,姑且先这样搞,变频怎么说呢只能是说金枝玉叶,内馈的虽然当初有过对电机电刷寿命的担心,但是最终还是可以,感觉变频不划算,其实内馈调速也可以,当然至少在我这个行业里,内馈和变频都差不多,如果说挑挑区别,那么就是变频的成本高,维护费用高。关键还是变频的太大爷了。。。所以后来就又上了两套内馈。

网友B:
            内馈可靠性 不敢恭维!请了解的大大详细说下。

网友C:
        叫内馈调速?我看了博客以后还是不明白,如果说内馈调速真的向博客里说的这样,为什么国家有关部门没有大力支持、倡导?而是依旧让变频占领主潮流?内馈使用专业知识科学解释,变频国家大力推广,哪个才是更好的呢?疑惑……    真正知道了解的人说说看?

网友D:
个人认为,内馈调速不能代表主流

网友C:
可以说一下原因吗?我对内馈调速不是特别的理解?但是我对这项我新听说的技术很感兴趣?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内馈调速不能代表主流

               对 4楼 的说法 不敢苟同!!!!!!!!!!!!!!!!

网友F:
大家各抒己见,只有能说出道理才是可取的,别都是在这里一句赞同一句反对的,有什么效果啊,真正的去讲一下,说一些有根据的话才是正确的吧!

网友G:
不具有普遍性,没推广价值。一个谁都不了解的技术,怎么应用啊?

专利------专门为了利益。

网友H:
同步电动机的转子是直流磁场,我们认为频率为 0,那么当给异步电动机转子通入一个频率为 Fz 的磁场后会怎样呢?

转子当然也会产生一个旋转磁场 ,转速为 nz ,如果这个旋转磁场的方向和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一致时,我们可以认为是,同步电动机的转子以转速为 nz 在自动旋转,那么给定子通入50Hz 电源,那么电动机的转速为N= (50 - Fz)*60/p ,很简单我们改变 Fz ,就能改变电动机转速。

当电动机只要在 调速范围不大时,Fz  不大,其转子电压也不高,其功率当然也不大,因为只要承担励磁功率。和变频器相比成本就很低了,因为变频器要承担整个电动机功率,机械功和励磁功。其实这种调速就是一台大电流(和定子电流一样),低电压(调速范围和电压正比)的变频器。

当电动机为高压电动机时,其转子电压都不高,这样就有很大优势了。如电动机为6KV 570KW ,转子开路电压为 770 V  ,转子电流为 471 A 。我们就给它接一台400V 300KW的 变频器就可以达到调速范围为2 ,4极电机为例,为800---1450转/ 分。300KW 的变频器才几个米米。一台570KW 的 6KV变频器又是多少米米。

通过以上分析 大家知道这种调速方式的优势了吗。

当然我 不是要真把300KW的变频器拿去用,而是做个成本分析。要真把300KW 变频器拿去用也不是不可能,要附加一些电路才可能。

可靠性倒不是太大问题,关键是要有人来开发方案,如果 西门子 有这种设备我不会怀疑它的可靠性。

当然这种方案可能不是主流,因为3电平高压变频器成本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对于自己有管子的公司)。所以这个方案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力。

不过我觉得当下工程公司不乏搞个方案来试一下,利润很可观的。

网友I:
偶然看过屈先生的博客,并在网上看了看其它相关的文章,非常钦佩屈先生的执著和毅力,但似乎变频调速是主流趋势,更符合电力电子技术和节能降耗的发展方向,内馈调速实际还是串级调速附加电势的理论基础,非革命性技术创新,最大的贡献应该是改变了传统电机的制造工艺。笔者想从非专业的角度谈谈想法。1、技术上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还不能放在学术的高度,也没有看到在这个领域的泰斗们如陈伯时、佟纯厚等专家公开发表的意见和论述。2、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技术上孰优孰劣市场的认可是最好的判断,节能市场不可限量,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到市场开拓上而不要在技术上更多的纠缠。3、“三个代表”:是否代表先进的技术开发能力,是否代表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是否代表行业的反战方向。4、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屈先生倾近二十年的心血,不可能放弃对其技术成果的宠爱,但是爱之深,责之切,现在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历尽二十年,依然处在技术的开发阶段,而不是讨论技术的优劣。  看了这几天屈先生更新的博客,列出了一堆题目,似乎要进行网上大讨论,没有必要吧。

网友E:
              感觉 这技术就是像  扭转梁式半独立悬挂    而变频就是   多连杆独立悬挂      两个如果说 先进 高级  或许 多连杆的有点,但是在赛车领域 或者一些 对转弯比较有要求但是 同时要考虑成本的领域  扭转梁 拥有绝对的优势!!!

网友J:
老生常谈,一湾止水无新趣。小荷初露,却有蜻蜓立上头。不论也罢!

网友K:
天津中电博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高压电机调速系统的研发和生产,并成功推出了SAVER系列转子变频调速系统。2005年至今,转子变频调速系统已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供水、供热、建材等领域,产品应用可靠,节能效果显著,深得用户的好评。
转子变频是在交流电机转子侧融合当代先进电力电子技术、交流调速技术、微机控制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最新成果。其独有的以转子控制定子、以低压控制高压、以部分转差功率控制全部功率的技术,使其在众多风机和水泵用高压大中功率电动机的调速方案中独树一帜,具有其它调速方案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产品应用领域:
电力行业:引风机、送风机、循环水泵、凝结水泵等
集中供热:循环水泵、引风机、松风机等
建材行业:立磨风机、窑尾排风机、高温风机、煤磨风机、窑头风机等
以及其它行业的风机、水泵类负载。
详细的技术介绍请登陆我们的网站或来电咨询。
网址:www.tjzdby.com.cn
E-mail:webmaster@tjzdby.com.cn
联系电话:022-83726288 13108067073
真心希望能为贵单位的节能降耗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