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高速加工时断路器跳闸

楼主(2009-08-11):
我们厂有台数控车床,使用普通的双速电机9/11KW,使用接触器短接低速侧,电源由高速侧进入。

现在的问题是:在加工的过程中偶尔会跳闸,电机断路器是施耐德产的,25A。连进线的总开关40A都跳。

还有一个问题,电机高速启动时,声音比低速时要响。低速启动的声音和普通的11KW电机声音差不过,

很正常。奇怪的是,同样的机床 使用普通电机就没出现过跳闸现象。

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测运行电流,如果电流不大,就换开关吧。

楼主:
主电机的断路器16-25A 已经调至25A,电柜总开关40A,之前我们的机床用普通11KW电机也是这么用,现发现强上的空开为40A,进线为单根铜芯线2.5平方。电流也检测过,大概15-17A之间。问过电机厂家,他们说电机的容量比9/11要大0.5到1KW 左右,即9.5-10/11.5-12KW,他们也建议空开调大点。

还有就是 电机启动的声音响,难道是电机容量大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