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伺服的精度取决于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9-08-11):
怎么我老是听说伺服的精度取决于旋转编码器呢?我是这样理解的,比如平常伺服是给1000个脉冲转动一圈,那么我现在在驱动器里设置成2000个脉冲转动一圈,这不就是说伺服的精度增加了一倍吗?跟后面的旋转编码器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能给我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编码器是干活的“眼睛”。

闭着眼睛可以走10步,你每步大小要一样,而且不能走歪--这是步进。

睁着眼睛可以走10步,你可以看看到没倒,到了就停--这是伺服。当然,你也可以分20小步走,到了再停。

这个10步走的准不准,(或者你也可以分20小步走),这个就要看你的眼睛准不准了。

网友B:
哈哈,太形象了,牛人。

楼主:
谢谢1楼的讲解。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老师的指点,我现在基本上明白了。还有2个问题我需要再请教一下老师们:
1.我接触过松下A4系列的一个伺服电机,电机后面的旋转编码器是增量式2500p/r(分辨率10000),这个是怎么回事?分辨率10000就是指电机转动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对吗?这个分辨率可以自己设吗?就是说我设个8倍频就是2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吗?上面的7线制的绝对值的编码器可以设个2倍频或是4倍频吗?
2.一般电机后面的编码就2种吗?一种5线制增量式编码器(分辨率10000),一种7线制(分辨率131072),还有其他型号或是分辨率的编码器吗?这个分辨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10000怎么算出的,131072怎么计算出来的?分辨率自己可以随便改吗?

网友C:
1、是指电机运动的最小单位是万分之有一圈;

不对,不过这确实是你可以设置的最大值,比这个值再大,单就这套电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不可以,但是可以通过电子齿轮设置一圈的输出脉冲数或需要输入的指令脉冲数

不存在8倍频

不可以。

2、是,有其他的,但也大致差不多

增量式的应该有10根线,有其它型号的,不过松下好象没有了

这不是算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编码器的分辨率不可以自己改

网友D:
编码器就像尺子,一旦做出来,物理分辨率也就定了,信号处理完成后,电气分辨率也定了。不是想怎么设就可以怎么设的。

网友E:
不是全在于编码器!

网友D:
没错!属于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