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些S7-300的问题!急!

楼主(2009-08-11):
本人刚刚接触西门子PLC,以前做的是三菱和欧姆龙的,发现和西门子的完全不同,现在手上有个小项目,时间很紧,但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大家帮下忙。

我用的是C315-2DP的CPU,1个主机架,2个扩展机架,组态已完成,但是扩展机架的SF灯老是亮,查组态信息,发现是模块的型号和组态的型号不对,可是主机架就没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STEP7 V5.3,CPU是V2.6.6,请问是不是我的版本低了,但是如果是版本低了的话,为什么主机架就没有出现型号不对的问题呢?

本人在线求教,觉得描述不清楚的,本人再补充,谢谢了!!

楼主:
没有热心的高手吗?好伤心。。。

网友A:
可能是软件版本低了,需要对软件硬件升级

楼主:
但是为什么主机架没有这个问题呢?就扩展机架有。

网友B:
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帮你看看

网友C:
系统故障。
产生这个故障的原因很多,比如:模板损坏、内部编程寻址错误、超出编程地址区等等。
对于这个故障的处理办法:在线联机PLC,通过STEP7的CPU诊断功能,读取故障缓存区,里面就有详细的故障原因。

楼主:
我看了那里面的诊断,说是参数分配错误,那几个模块是模拟量,我查了没问题了。

网友D:
你为模拟量模块接入电源了否?

网友E:
我来说一些,你的问题我遇到过,我是做工程维护的,你得确认一下   1,模拟量模板的电压(包括共模电压)是否正常,2,所有的通道的硬件设置是否一致,这个必须得确认,我以前就犯过这个错误。3换一个同型号的模板看看,呵呵,4,先不传程序,把硬件信息传入,再看一下。如果你能把硬件的诊断信息贴出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更好了。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啊,好小白的问题,是模块连接线的IN和OUT接线的人给我接反了。。。真丢人啊!

网友F:
ai!!!

真牛的问题

网友G:
西门子300模块半价批发库存5000万,下半年清仓库,我公司现货库存5000万300系列的PLC模块,现在全国邀请各公司采购直接联系我,联系人:黄先生:137138510756:QQ 249969882

网友H:
09年最牛B的问题.......

网友I:
这类由于疏忽引起的问题谁都遇到过只能降低不能避免,和水平高低没关系,大家做事都细心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