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计算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11):
已知丝杠的丝距是5mm,也就是说伺服转动一圈,工件移动5mm。PLC给驱动器2000个脉冲伺服转动一圈,编码器是131072 P/R。求一个脉冲伺服移动的距离?是怎么计算的?我看人家计算怎么是5mm除以131072呢?我直接用5mm除以2000不就是一个脉冲伺服移动的距离吗?我这样计算有问题吗?

楼主:
我的计算有问题吗?错在哪里?

楼主:
我怎么感觉自己的没有错呢?给2000个个脉冲伺服转动一圈,丝杠螺距是 5mm,求一个脉冲电机走多少mm?
答:5除以2000等于0.0025mm,我这样算有问题吗?
我看到有这么一个帖子,计算方式怎么会这样呢?大家能给我讲解一下吗?这是那个帖子的链接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04580

网友A:
您说的是给伺服发1个脉冲设备动多少吧

我看人家程序,一般都是用编码器反馈脉冲数来计算物件移动距离,电脑给伺服驱动器多少个脉冲不是很好计算吧?

如果用编码器的话当然要用5/131072了

楼主:
回复4楼,你的意思就是说,PLC要读编码器反馈的数值来计算移动的距离是吧?那么旋转编码器一般是 接到伺服驱动器上的啊。不接到PLC上的,PLC怎么来读取实际旋转编码器的值呢?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两个概念,反馈脉冲的当量,指令脉冲当量,两个的比值就是电子齿轮比吧,你的用5mm除以2000是指令脉冲当量,你用PLC编程就用这个算就可以了,电子齿轮比是在伺服里计算的。

网友C:
楼上的电子齿轮比应当是编码器的每转的分辨率与指令脉冲当量的比吧。

楼主: 1个脉冲除以电子齿轮比在除以脉冲编码器每转分辨率再乘以5mm,就应当是一个脉冲移动距离。

有事联系:qq1029549485

楼主:
听了你们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明白电子齿轮比的是什么意思?在伺服驱动器里设置电子齿轮比时,这个电子齿轮比是一个数值,还是一个比值?电子齿轮比在实际的伺服系统中起什么作用?什么时候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