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故障请帮忙分析

楼主(2009-08-11):
现有一台VACON的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

1.运行时有频率显示但是却没有输出电压。

2.变频器显示F1( over current) 过流故障.

请各位前辈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09-10-27):
1.  可能功率元件有损坏

2.  没有输出电压了,外部原因引起的过流故障可以排出,应该是检测元件损坏 。

网友B(2011-06-0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这边一台威肯整流部分炸掉,单独给驱动板,CPU板上直流电,CPU板上指示灯绿色亮,指示正常。面板上READY灯不亮,显示A24.报警。说明书里说可以忽视这个故障,复位下就可以了。可READY准备灯不亮无法运行。

请教各位是参数错误了还是板子硬件有问题

网友C(2011-09-19):
VACON变频器NXL00165C2H1SSAA显示大字F1  51,怎么回事?

网友D:
外部故障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VACON变频器我有配件 有需要可以联系 1375856744  卢

网友E:
嗯嗯,楼上分析的很对,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换变频了,发回厂里维修

网友F:
还全国第一,谁跟你排的名啊

网友G:
换一台变频试试,如果OK就是这台有问题,发厂检测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