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 7.5KW 变频器跳欠压

楼主(2009-08-11):
大家好!我有一台台安N2  7.5KW的变频器  有问题,我在维修的时候,上单相380的时候,继电器不吸合,跳欠压,后拆掉模块,直流上电后,故障依旧,后换过主板的部分IC ,好了,但继电器偶尔也会不吸合! 经发现主板上有黑色的四角光偶短接后,继电器可吸合,但元件都换过了,还是排除不了故障,依旧会偶尔不吸合,我想请教下大家,我直接把光偶短接了可不可以???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济南创捷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plc、触摸屏电话0531-86972485/13645311690栾女士

网友B:
控制板上问题

楼主:
屁话连篇,我都说了是变频器主板的问题了 !

网友C:
机子仍然存在故障,或许有保护信号输入到CPU,处于锁定状态,所以不能开机,最好再详细检查一下,各路的故障检测信号。

网友C:
直流电压检测部分,开关电源,

网友C:
看一下充电接触器的线圈是如何接法,线圈的电源是如何接通的

网友D:
因维修需要,我要一块华为变频器(TD1000-4T0037P)的开关电源厚模(F1452GH1)有的请与我联系1372573006 QQ499516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