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5136报警问题

楼主(2009-08-12):
放大器数量少的原因

网友A:
特价销售各种型号品牌编程电缆、CP5611卡、总线电缆、连接器锂电池、导轨!电话15817752475
大家早上好!我司现特价销售各种型号PLC编程电缆!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22通讯卡CP5611、总线连接器、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热插拔导轨 PLC锂电池电话:15817752475 QQ:1095953483

网友B:
如果是正常使用出现的报警,就检查系统参数+光缆。还要看驱动器的数码管显示代码。

QQ:942724632

网友C(2012-03-22):
我公司有一台福硕fbl-200车床开机也是出现5136报警。是主板坏了

网友D:
光纤连接故障。系统参数原来是四轴,如果只装了三轴放大器就会报此警。还有已经装了四轴报警,很明显其中有一个放大器光纤通讯口没接通出了故障。或者全闭环光栅尺变送器光纤连接故障。主要是光纤连接通讯有器件没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