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9-08-12):
松下MINASA4系列的交流伺服电机能通过RS232接口在PC机上编程吗?自带的panaterm软件是怎么写出来的呢?(用什么语言)迷惑中。。期高手解惑~~

网友A:
MINAS-A4系列产品是通过RS232C或RS485与电脑通讯.但是本身不具备编程功能.

目前针对A4系列的Panaterm软件只起到监控、调试之用,也不具备编程功能。

只有使用A4P系列时可以通过软件设定位置段,以及加减速时间等;

另外,Panaterm软件已经升级,很快会随A5系列面向客户.功能比V3.7更加强大.

QQ:1029965867

网友B:
"松下MINASA4系列的交流伺服电机能通过RS232接口在PC机上编程吗?"

PC上可以编程,但A4驱动器不能编程

"自带的panaterm软件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随便有什么语言都能写出类似这样的程序,关键是驱动器的通讯协议与参数地址,通常是不告诉用户的.

楼主:
对: 刘岩利 关于

"松下MINASA4系列的交流伺服电机能通过RS232接口在PC机上编程吗?"

PC上可以编程,但A4驱动器不能编程

"自带的panaterm软件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随便有什么语言都能写出类似这样的程序,关键是驱动器的通讯协议与参数地址,通常是不告诉用户的.

内容的回复: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貌似三菱的是告诉客户的,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