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授权14天到期了怎么办?

楼主(2009-08-12):
我装的PCS7,安装的授权是从网上下载的西门子万能授权,但是我用了几天以后发现软件不能用了,有3个授权只有14天的试用期,到时间就不能用了,谁知道怎么处理啊?谢谢拉1

楼主:
3个到期的授权是PCS7 trial,step5 basis,step7 basis。

网友A:
再到网上找找,你的授权不怎么好

网友B(2010-08-04):
我装的PCS75.4版本,但是我用了14天不能用了,谁知道怎么处理啊?谢谢拉!

网友C:
先删除所有的授权,然后需要什么就安装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装的PCS75.4版本,但是我用了14天不能用了,谁知道怎么处理啊?谢谢拉!

没有授权 是演示版本的

网友E:
我有超级授权,700多个,你那个是小问题。

网友F(2011-01-21):
我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最后怎么解决的。请教教我。

网友G:
把原来的授权删掉,一定要先删掉,在重新授你下载的万能授权,点击那个带有“long"的按钮,万能授权里只有这个是浮点授权。就是时间最长的。

网友H:
找我要加我qq:421344679

网友I:
你可以花钱买个授权,不要想着什么都用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