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根单相380V的加热器,单根功率为8KW,3根加热器以角形接法?

楼主(2009-08-12):
3根单相380V的加热器,单根功率为8KW,3根加热器以角形接法接在一个接触器上,它们加起来的总功率是多少,线电流多少?接触器,空开怎么选呀?

网友A:
24千瓦

线电流36.46

接触器 空开 50~60的吧

网友B:
3*220*220/(380*380/8000)=7.8kw,,

网友C:
1楼正确的,2楼错误.

网友D:
别选小型(63A)空开,要发热的。选框架电流100A的。

网友E:
对:闪出电 关于

引用 网友C:
1楼正确的,2楼错误.

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请你解答我听听。星型联接时的每根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你计算一下。这样吧,就上面的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三根电阻丝用三角型联接如何配空开。

晕死~!

 回家好好看书吧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相电流=P/U=8000/380=21.05A

线电流=1.732*相电流=36.46A

网友G:
星形接法:P=(U相*I相*cosφ) * 3 =(220*I*cosφ) * 3 =380/1.732 *cosφ * 3 =380*cosφ * 3/1.732 =1.732UICOSΦ

三角接法:P=380v*I线*COSΦ=380v* 1.732 I相 COSΦ = 1.732UICOSΦ

星形时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相电压的1.732倍。

三角时线电流=相电流的1.732,相电压=线电压。

24千瓦

相电流=P/U=8000/380=21.05A

线电流=1.732*相电流=36.46A

接触器 空开 60的吧

网友B(2009-09-12):
本人理解错误

网友H:
3根加热器以形接法接在一个接触器上,1楼正确的,2楼错误.

回家好好看书吧。

网友D:
那是几楼的?380V的电热管星接?有毛病吧!380V的电热管硬要接220V,什么意思?

网友I:
我们的变频电源可以把220V的转化为380V的,而且频率可调,电压可调, ,沃森电源   联系电话0512-69176280 刘先生  传真0512-69176275

网友J:
相电流=P/U=8000/380=21.05A

线电流=1.732*相电流=36.46A
接触器  空开  以我的实践经验

如果工作时间长那要用大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