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手,谁有CRC8的校验工具啊?

楼主(2009-08-12):
各位高手:目前急需CRC8的校验计算工具,网上有些C的程序,但是本人对语言不太了解,有否已经做好的工具。

谢谢了!

QQ:308810171

MAIL:ylf404@163.com

网友A(2009-12-24):
一般写电力仪表的通讯会用到,譬如CDT协议,也就是

可以通过查表法,代码如下:

static const BYTE CRC8[256] = {
0x00, 0x07, 0x0E, 0x09, 0x1C, 0x1B, 0x12, 0x15,
0x38, 0x3F, 0x36, 0x31, 0x24, 0x23, 0x2A, 0x2D,
0x70, 0x77, 0x7E, 0x79, 0x6C, 0x6B, 0x62, 0x65,
0x48, 0x4F, 0x46, 0x41, 0x54, 0x53, 0x5A, 0x5D,
...
0xE6, 0xE1, 0xE8, 0xEF, 0xFA, 0xFD, 0xF4, 0xF3
};

BYTE GetCRC8(const BYTE pData[], int nlen)
{
//生成CRC校验码:
BYTE crc8 = 0;
BYTE nIndex;

for(int k = 0; k < nlen; k++)
{
nIndex = pData[k] ^ crc8;
crc8 = CRC8[nIndex];
}
crc8 = ~crc8;
return crc8;
}

网友A:
我写了一个

opcf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