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01故障求助

楼主(2009-08-12):
ACS510的 客户说在他们自己厂里是一上电就跳F0001 过流 拿到我这里没事情,带小电机运行良好,不过在1HZ的时候出现变频器自动启停的现象 几次以后就报F0006直流欠压 还有个情况,就是我接3KW的电机空载的时候,在加速过程中,在低频的时候曾出现过电机反转的现象,频率上去了就没事情了,钳型表量的电流和面板显示的电流差不多的,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属于硬件问题,建议返修。

网友B:
驱动有问题.

网友C:
变频器运行的时候用钳型表测一下输入端的三相电流,应该是整流侧有问题啦!要不就是主控板的问题哦!

网友D:
如果使用了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功能,往往给定信号的最小值决定着反转的最大值,故不要设定给定信号范围的最小值为0.   否则当给定信号丢失时(此时给定信号输入为零),变频器可能会误以为反向的最高速度,你可以启用信号丢失报故障并停机功能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意见,这个机器修好了,原因是从主控板那里到驱动板那里的排线端子接触不良

网友E(2009-10-20):
我这里有一台ACS501 30KW的变频,看有没有朋要要的,13959988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