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堵电缆孔用发泡剂好,还是用防火泥好?

楼主(2009-08-12):
各位大侠:我公司的配电室的电缆沟内,在下大雨时会有水流进电缆沟,经检查发现电缆沟边上的电缆孔都没有封堵,水就是从电缆孔中进来的。

查了资料堵电缆孔一般用防火泥,我还没用过,是否有谁知道防火泥的使用方法?

同时我想简单一点用发泡剂把电缆孔堵住,不知是否可行,发泡剂是否能堵住进水?

谢谢!

楼主:
看来此问题比较冷门。

网友A:
看来此问题比较实用。防火泥,发泡剂把电缆孔堵住,不知是否可行,发泡剂是否能堵住进昆虫?

XW:人家说看来此问题比较冷门。你怎么说看来此问题比较实用?

东方:有次进去一蜘蛛,使电路板烧了。

XW:啊呀!那蜘蛛呢?

东方: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