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伺服驱动输出的转矩和转速?

楼主(2009-08-12):
现在有一台松下MINAS A4系列的交流伺服电机,电机的驱动器上有转矩,转速检测端子。我想检测一下在不同的控制模式下,转速和转矩曲线,请问直接从检测端子用单片机采集数据后经RS232输入到电脑中画出曲线是否可行?有劳各位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可行的因素啊,只是您测这个曲线有什么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没有什么不可行的因素啊,只是您测这个曲线有什么意义么?,

我是一名学生,老师给了一台电机,让搞个创新实验,我想测一下比如在速度控制模式下,转矩的变化对速度的波动,理论上没有影响,实际应该有吧,您觉得有意义么?

网友A:
“我想测一下比如在速度控制模式下,转矩的变化对速度的波动,理论上没有影响,实际应该有吧,您觉得有意义么?”

您是要变负载实现转矩变化么?理论上有没有影响,看您用的是什么理论。把速度环当成黑盒子,就说没影响也成。实际上有没有,看你伺服参数设置得怎么样,力矩变化多大,速度检测精度多高。从技术角度来看,检测不出影响,就是没有影响。

网友B:
伺服驱动都有  模拟输出监控 的。。你找下松下伺服驱动的说明书,这个输出直接接 示波器就可以看输出波形了,用示波器一样可以记录波形的,用不着你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B:
转矩的波动对转速的影响,是有影响的。。负载转矩变大,转速会有一定的减小,负载转矩变小,则相反,由于是速度闭环,速度在波动后又回稳定在给定值,至于波动时间的长短就和你的算法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