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实现转矩控制

楼主(2009-08-12):
我用的三菱的A700 90KW变频器2个,控制交流电机

想实现1号速度控制2号转矩控制,都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2号的转矩从1号的AM端子给出

请教下2号的装置参数改如何设置

我自己设置如下:1号Pr158=32,将AM连到2号的1端子上

2号Pr800=11 Pr804=0 Pr807=0 Pr868=4 速度是由电位计给定进去的

这样设置出来后,1号的电流在加上负载后电流变化不大,2号电流基本不变时为什么?

楼主:
补充下用的是FR-A740

对了设置后,运行后就会出现SL一直在闪,但不影响运行

网友A:
一直以来转矩控制都是用传感器的,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楼主:
对:goldage 关于

一直以来转矩控制都是用传感器的,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内容的回复:

晕啊!没看说明书上有无传感器的转矩控制啊

网友B(2009-12-27):
电流输入端子是4,电压输入端子是2,输入1端子?

网友C(2015-03-29):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来转矩控制都是用传感器的,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C:
可以加我QQ不?651983461

网友D:
路过路过。看看说明书哇。

网友D:
14=?  查看一下。电机的参数输入没有呢?

网友E:
楼主调试 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