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自动增益调节

楼主(2009-08-12):
刚接触伺服电机,看说明书时,搞不明白自动增益调节是干什么的,大家有好的解释或是资料么,万分感谢~

网友A:
就是放大倍数的自动改变

网友B:
往好了说,在运动中自动调整增益,可以更好的克服负载变化、阻力变化对运动的不良影响。

往糟糕了说,就是刚性自己会变,上位控制器闭环控制的增益很难确定。

网友C:
根据负载在运动中惯量的变化,来自动改变增益。

网友D(2009-09-18):
对:电工甲 关于

根据负载在运动中惯量的变化,来自动改变增益。

内容的回复:

正确。再补充一下,根据负载大小的变化自带调整增益,达到惯量改变,负载大小改变,但性能不变的效果。

网友E:
提高系统的响应性能和运动平稳性能,主要由DSP自行完成,自动调谐不行时 可以手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