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变频器控制同时6个电机可以吗

楼主(2009-08-13):
请问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6个750W的风机可以吗,还需要每台加保护吗

网友A:
可以的,变频器的功率选大一点,每台电机加个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1带6,不过6台的转速是相同的,变频器选的容量要大一些,同时,每个风机要做单独的保护

楼主:
变频器要多大呢,6台750W的风机,变频器用5.5KW的可以吗?

网友C:
同意2楼的  妹台电机要做好单独保护   6台750W风机负载不大用5.5KW的够咯 你也可以选择7.5KW的

网友D:
变频器输出侧最好不要带交流接触器,要用建议使用刀开关!开启时先使变频器输出侧跟电机完好接通再开启变频器!

楼主:
交流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进线端,变频器输出到每个电机间加一个电机保护开关,这要应该可以吧?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F:
这样好象不是太理想,分开和集中控制成本差不多。

网友G:
可以的,我之前开发的钻孔加工机就是一带五的,同时加工5个孔

网友H:
变频器可以同时带N台电动机,电流不能超出变频器的额定值。每台电动机加一个过载保护是对的,变频器的保护无法识别任何个体电动机。

网友I(2009-10-08):
可以,但控制上要同时启动,不能运转中切入,否则接触器过流警报,最好是先闭合想要运转的接触器,再发出运转信号。停止前先发出停止信号停稳后再断开接触器,运转中要加入接触器则一定要停下重来,晕转中断开某些接触器则风险较小,但仍有过压风险,如非不得已,仍是停下再切,如做到,95%设备寿命周期不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可以同时带N台电动机,电流不能超出变频器的额定值。每台电动机加一个过载保护是对的,变频器的保护无法识别任何个体电动机。

网友K(2009-12-24):
注塑机节电器:能:大幅度降低能耗,节能达20%-65% 生产操作:控制操作方便,生产中使用稳定:"就像没有使用一样",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周期:保证原有的注塑周期,保障生产效率。回收期:回收期短,保证6~12个月全部收回投资。

http://www.158j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