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压控制柜-爆炸区域内的经济型方案
Ex 先生

楼主(2009-08-13):
我最近做了几套正压控制柜系统。涉及的区域有气体1区和2区的。如果在设计上需要在爆炸危险区域内设控制柜,另外现场有干净稳定的气源(4-7BAR),那么正压控制柜就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案了。正个正压控制柜可以做到内部最大容积为2个立方米,功率不超过30KW。

对于一区的正压控制柜,要求主进线电源要和正压系统有连锁,柜内压力低时(开门或者有大量泄露时)系统要被下电以保证不产生危险的火花和热量。

对于二区的正压控制柜,可以不要求主进线电源要和正压系统有连锁,柜内压力低时(开门或者有大量泄露时)系统报警提醒操作人员有故障发生。解决后系统可以恢复。另外,如果加连锁的话可以发生故障时报警但延迟断电。

正压控制器和主电源连锁的解决方案。两种方法:1、在控制柜内装防爆主电源接触器作为供电控制,因为部件有防爆认证,因此,可以直接装在控制箱内使用。此方案简单、灵活、方便但就是价格比较贵。2、普通接触器放在隔爆箱内使用。即把非防爆元器件做了隔爆处理,此方案可行、价格便宜就是使用调试时麻烦。

国产和进口正压控制器的比较:

国产正压控制柜系统,因为正压控制器部分用气路控制,因此需要占用300升的空间作为副腔。另外气路控制精度不高,在正常使用时会大量使用压缩气,调试比较需要时间,价格便宜但是隐性运行费用高。

进口的产品,部分厂家已经采用电子式正压控制器模块,非常小功能也非常多。可以在正压控制中加入温度控制等等。控制点可编程等等。使用情况好,基本免维护。控制柜内只要形成微正压即可。仪表正压除外,因为部分仪表因为检测物泄露问题,因此要求柜内压力要大于检测物质的压力。

注意点:整压控制柜因为设计的因素很多,绝对不能用常规电气柜的想法来做,因为涉及漏气的问题。下面为常规注意事项:

1. 绝对保证控制箱达到IP65。要多加门锁。

2.面板上操作元件必须达到IP65。安装时和箱子接口要做密封处理。

3.电源连锁部分和进气电磁阀一定要有防爆认证。

4.出线电缆一定要一一用戈兰锁紧,保证气密性。

以上是一部分经验,如果有项目需要正压控制柜,联系我。碳钢喷塑的、不锈钢的控制箱都可以做。质量绝对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