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KW的水泵能直接启动么?

楼主(2009-08-13):
20KW的水泵通过接触器能直接启动么???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也是菜鸟!

网友B:
只要电源电压允许(变压器足够大),空气开关和接触器也选的合适。别说20KW,就是40KW的也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
    我觉得要看你的供电能力有多大,供电能力足够大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
当启动瞬间造成的电压降不大于正常电压的10%时可以直接启动;
有专用变压器供电,电动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时允许频繁启动;小于30%时允许不经常启动;

网友D:
能只要电源电压允许(变压器足够大),空气开关和接触器也选的合适。别说20KW,就是40KW的也可以直接启动。

我们这里3200kw  6kv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不算什么

网友E:
要看你的变压器是多大的,我公司的45KW都是直接启动的,当然我们的变压器也是可以满足的,楼上的说得挺对的

网友F(2009-09-28):
没听过20KW的电机听过18.5KW 22KW的 直接启动没问题 22KW的我们都直接启动 开关选大点

网友G:
我最大试过45KW直接启动,,,

网友H:
一般用途还可以,空气开关大2倍,接触器大1.5倍。对用途精度较高的应采取软起或变频。

网友I:
电源和保护器件选得合适是可以的。

我一般37KW一下直接启动,37KW及以上降压启动。

网友J:
2楼说的对,我曾看到过110KW电机直启的,不过哪个电机有水离合的什么东西,

网友K:
是液体偶合器,shi

网友L:
电源电压允许(电源变压器容量足够大),连接导线截面足够大空气开关和接触器也选的合适。能直接启动的

网友M:
使用合适的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当启动瞬间造成的电压降不大于正常电压的10%时可以直接启动;
有专用变压器供电,电动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时允许频繁启动;小于30%时允许不经常启动;

说的对

网友O(2010-06-30):
不过你的保护得做好了

网友P(2010-09-25):
没有啥问题,22KW的试过直接接触器启动

网友Q:
记得有次用户接错线,当时也没有检查出来的情况下,55KW的电机直接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