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如何判断整流桥和IGBT被烧坏了

楼主(2009-08-13):
如题,希望各位高手指教,我个人认为,直流没有输出应该是整流桥的问题,而要是直流有输出而变频器没有输出就是IGBT的问题,不知道各位高手,如何判断,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还望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那不一定吧,wpo

网友B:
汗颜?应视情况具体分析啊?

网友C:
如果IGBT损坏变频器一定会显示故障,只是没输出的话不能确定是IGBT坏了。

网友D:
用万用表测呀。

网友E:
楼主,可以去我的工控网的博客上面去看看,我有发布了个变频器中IGBT典型失效分析!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