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能反装吗

楼主(2009-08-13):
大家好。.我看见涡街流量计,比如说我们单位使用的绝大部分都是rosemount的涡街流量计,记得上面好象有物料进入和流出的方向指示..我怀疑不能反装,但是如果反装会怎么样呢?从原理上看来,它就是物料在通过管道内流量计里一根不锈钢圆柱形挡杆之类的东西时,在背后两侧交替产生旋涡,有旋涡必然产生频率,该频率与流量成正比...如果反向,我觉得也应该不会影响撒。就不知道它的频率检测器能够检测到不

网友A:
不错还蛮有思想的,你试试嘛。不整死你才怪。

网友B:
楼主最好先看下涡街测量的原理,这样就知道为什么要分前后方向了。

网友C:
肯定不行了啊  他是卡门涡旋原理的做的  里面是个锥形的东西 产生漩涡的

网友D:
不恭敬的说,楼主脑残!!!!

网友E:
不错有想法,但是到后面调试就是没脑子了。

网友F:
呵呵,很负责的告诉你不能反装,没法测量

网友G:
楼上的都说错了,可以反装,我们要发散思维.人家用来做短接头,不可以啊,人家有钱.

网友H(2009-09-15):
我们家的涡街流量计你们想了解吗

网友I:
可以装,就是装上了不能用!!!哈哈哈哈哈!!!!

网友J:
现在很多这样的流量计的漩涡发生体和压电检测元件是分开来的,因此不能够反装。

加上漩涡发生体是三角形或者梯形,压电元件安装也不属于对称安装,因此也不能反向安装。

网友K:
你要不怕拆了再装,就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L:
发生体肯定有方向的,只是方向绝对不可以调换的,好像质量流量计的可以调换,你不会有这方面需求吧,大家留些口德,不会求教是好事,别刺激啊,我们都是从不会到懂的,是吧

网友M(2009-12-04):
涡街流量计是要分清流向的 ,质量流量计和电磁流量计可以双向测量。

网友N:
楼主太有才了,想法是很不错的,试试吧。火星人来了就能用了

网友O:
楼主去看看涡街流量的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不能反装了?

有这种想法是很好的,一种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却犯了最低级错误!!!干仪表的要先学会仪表的工作原理,才能在以后的使用,安装中不会犯低级错误

网友L:
不能反装,发生体接受不到信号,有的话也是虚假信号,ok

网友P: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形不成涡流信号或者是虚假的信号 会影响测量的

网友Q:
为什么涡街流量计能产生漩涡呢?

就是因为能产生漩涡的那个东西是非流线型的!

如果反装怎么能产生漩涡呢?

不能产生漩涡怎么测量呢?

网友R(2010-01-04):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蛮有思想的,你试试嘛。不整死你才怪。

你太有才了!赵本山正在寻师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楼主太有才了,想法是很不错的,试试吧。火星人来了就能用了

网友F:
这个是原理性的东西,既然是在阻流体后面产生漩涡,那么,检测体自然也是装在阻流体的后面,所以如果装反了就无法检测频率了,自然也就不能用了。

网友S:
建议你多看看原理,只有这样你才会在仪表专业上有所提高~

网友T(2010-07-10):
如果反向没有信号,那么两个背靠背装就可以测量双向流量,很想知道反向的情况。 这比质量流量计测双向流量有优势。

网友U:
涡街流量计是不能反装的哦。一定要按照传感器上的流向标志安装仪表,才能正确测量。

有技术问题可以互相交流:

mail: KROHNEmeter@163.com

网友V:
呵呵,很多新奇的仪表、伟大的发明都是拍脑袋出来的。

网友W:
苹果掉在牛顿的脑袋上,地有引力的定论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