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脉冲输出信号能直接接到三菱FX1S 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点吗?

楼主(2009-08-13):
各位朋友,大家好,遇到一个问题,24V脉冲输出信号能直接接到三菱FX1S 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点吗?(X0和COM直接),如果不能,用什么方式来接线好呢!多谢了!

网友A:
不超过范围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可以的,脉冲输出口直接接入高速计数器的接点,做试验用过,

网友C:
24V就不用了吧

网友D:
可以的用过

网友E:
我就是用编码器直接驱动PLC的输入口的

网友F(2010-12-31):
X0 com 本来就有24V加一块会烧接口的

网友G:
要匹配上了 才行啊 ,你是24V输出,三菱PLC是漏输入了,不过现在三菱的FX 3系列好像源漏都OK吧

网友H:
不行。

24伏的信号要把正极接PLC的+24,负极接X端子。

细心看看图吧。这个图你会在某些地方看到过的。

上图眼看二极管反向并联,是源漏都OK。我在1S上试过。是OK的。
途中反应24+是输入点的公共端。COM是电源的负端。
要怎么接你自己想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