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为什么车床车内径会震刀

楼主(2009-08-13):
为什么车床车内径会震刀

网友A:
吃刀量过大,工件转速过低

网友:
有很多原因,刀子伸的太长。

楼主:
32刀方,伸了80个长

网友B(2010-01-08):
2楼说的是。我干钻铤的时候由于内孔太小,刀杆的长径比过大,车起来刀就叫的厉害。可以换好点的刀杆,比如山特的

网友C(2010-09-11):
装夹工件的时候,最好打表装夹。保证同心度,这样吃刀量均匀。加工时转速别太高,转速太高会把,偏心放大,加工时候震的就更厉害了。

网友(2020-06-15):
刀尖相对中心可以高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