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Q系列PLC的CC LINK的问题

楼主(2009-08-13):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Q系列PLC的CC LINK的问题

如果我的CC link 网络主站和从站都是用的Q00J PLC 从站设置的是4号站 。 我用从站的输入输出控制一部分 系统 这部分的控制程序我还需要通过主站吗

比如我用本地站的 X0 控制本地站的Y0 不是直接
|x0|-------------------------------(Y0)
就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主站也有对应的X0控制Y0 我又如何 在程序里区分呢

还是需要通过X0本地站对应的主站BFM来控制Y0

|

网友A:
主站的X0接收从站Y0的信号,比如你驱动从站的Y0,则主站的X0为ON,相反一样,但一般不会把起始地址定为X0和Y0的,一般都会定义到X100或更后面一点,一般超过基本输入输出模块的I/O地址,或许你到群32889589可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