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创建画面的自定义帮助文件

楼主(2009-08-14):
说明:虽然在ifix中创建帮助信息虽然显得不是太必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个好的系统应该是提供给用户更为人性化的界面和操作的,因此当系统逐渐变得庞大,对于他的操作维护也确实需要更为优化的操作指导。这个时候,可以使用ifix创建帮助信息。严格说其实这里帮助关联并不是ifix实现的,ifix借用了其他一些现成的东西更为方便自己用户的使用而已。---LostCity

(一)为什么要创建画面的帮助文件?

画面的帮助文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给操作员提供更多的电子化信息,同时不会占用显示空间。本章描述了如何在iFIX画面中创建内容上下文敏感的帮助。

有许多原因需要创建画面的帮助文件,例如,针对操作员的如下问题做出清晰回答:

画面上的某一对象代表那个工艺设备?

该设备位于何处?

该设备如何控制?

该设备的制造商 是谁?

画面的标准操作程序是什么?

如果开发画面需要在画面中给操作员提供指定设备的操作信息,就应该考虑创建画面帮助文件。例如,开发一副包含泵的画面,操作员可以点击该泵,然后按<Shift><F1>组合键,系统弹出针对该泵的操作信息,包括制造商的名称、额定电压、转速、功率等信息。

也可以利用画面的帮助文件开发针对新操作员的培训界面。如果在上面的泵的例子中开发培训界面,操作员可以在弹出的帮助窗口中学习何时启动泵,或者何时操作是正确的。

(二)“这是什么?”帮助

在画面中上下文敏感的帮助形式是“这是什么?”帮助。“这是什么?”帮助简单而有效,帮助操作员快速地访问帮助信息并快速的返回操作环境。操作员通过把鼠标指向iFIX画面中的对象上来取得帮助以及查询简要的解释信息。

在下面的例子中,操作员在画面中使用<Shift><F1>组合键,光标变成“这是什么?”的帮助光标。

在该帮助模式下,操作员可以通过点击画面中任何对象(甚至画面本身)取得帮助。

(三)设计“这是什么?”帮助

“这是什么?”帮助文件是一编译文件,包含三个源文件:项目文件、主题文件和映射文件。帮助项目文件(HPJ)包含帮助文件项目选项,例如包含和编译资源文件。主题文件是一个rich-text格式的(RTF)文件,主题放在独立的主题文本页内,该文本将在调用帮助时显示在弹公式窗口中。用户使用Microsoft Word的“文件”菜单中的把文件另存为RTF文件,来创建RTF文件。映像文件是一个建立帮助对象和帮助主题的对应关系的头文件。

“这是什么?”帮助文件很容易建立,因为只需建立几个帮助项目选项文件就可以建立上下文敏感的帮助系统。如果希望创建更为复杂的帮助系统,请参阅位于iFIX根目录下的HCW.HLP文件。

(四)在iFIX画面上增加帮助

首先,给画面的HelpFile属性中定义帮助文件名:

鼠标右击画面的空白处,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显示弹出CFixPicture对象的“属性”对话框。

在“HelpFile”属性单元格 中定义上下文敏感主题的帮助文件名。关于如何创建帮助文件,请参阅创建画面的帮助文件。

保存画面。

下一步,给画面中操作员需要帮助的每个对象分配一个唯一号,称为帮助上下文ID:

鼠标右击画面中的需要建立帮助主题的对象,包括画面本身,选择“属性”,打开选定对象的“属性”窗口。

给“HelpContextID”属性设置帮助上下文ID的值。注意针对同一个帮助文件的帮助上下文ID值必须是唯一的。WinHelp应用 程序根据此ID值正确显示相关对象的帮助文档。如果两个对象使用相同的ID,WinHelp编译器会显示错误信息。

最后,让操作员能够选择对象以取得帮助:

鼠标右击画面中的每个要建立帮助主题的对象(包括画面本身),选择“属性”,打开所选对象的“属性”窗口。

将IsSelectable属性 设置为“True”。

(五)创建帮助文件

本章讨论如何创建画面帮助文件的源文件,并提供在iFIX中创建“这是什么?”帮助的步骤。

软件需求创建画面帮助文件的软件需求:

Microsoft Word或任何可以保存RTF和文本格式的文字处理器。

在iFIX已包含Microsoft Help Workshop,并已安装在iFIX根目录下(通常是C:DynamicsHCW.EXE)。

(六)创建主题文件

何时创建“这是什么?”帮助主题文件,每个主题:

在RTF文件中必须是单独的页。因此必须确保在每两个帮助主题之间要有一个页分隔符(在Microsoft Word中,在两个帮助主题之间,可以通过Ctrl + Enter手动创建页分隔符)

包括唯一的主题ID。在RTF文件中,主题ID是唯一能够确定每个主题的特殊格式的脚注。WinHelp应用程序(WINHLP32.EXE)需要这些信息来正确地显示主题。

在Microsoft Word中创建帮助主题文件:

创建新的文档,并从“插入”菜单中选择“脚注”。

选择“自定义标记”选项 按钮,在空白处输入井字符,即(#),点击“确定”,文档窗口会被划分为脚注区域。

在脚注区内,在#号的右侧输入唯一的文本串,在文本中不 能包括空格,用相同的方法把多个描述性的文本串用下划线连接起来,例如:

water_pump_onoff_btn

在脚注区点击的“关闭”按钮,关闭 脚注区,返回到全屏幕文本窗口,为了再次显示脚注文本,可在主题的上部双击注脚。

在脚注符号的右侧,输入那些希望显示在弹出 式帮助窗口中的信息。

把该文档保存为RTF类型。

(七)创建映射文件

当在指定的对象上按组合键<Shift><F1>时,为了Winhelp应用程序能显示正确的弹出式帮助窗口,必须为帮助主题编号ID(在RTF文件中定义)与帮助上下文编号ID(在对象的相关属性中定义)建立起联系。建立联系的过程,也就是映射,是在帮助项目文件的映射段完成的。映射的最简单办法是在文本编辑器中创建头文件,并把该头文件至于MAP段中。

在文本文件中,按照如下格式将主题ID和对象帮助内容编号建立起联系:

<topic ID> = <context ID>

例如,如果在上面例子中为泵的“HelpContextID”属性 定义帮助上下文ID为1000,在头文件中就应设置如下:

water_pump_onoff_btn = 1000

继续添加这种定义 语句,直到上下文ID全被添加到头文件中。注:每行为一条语句。

按照文本格式保存文件,且扩展名字为.h。

(八)创建和编译项目文件

最后一步是创建帮助项目文件,该项目文件允许把映射文件和帮助主题文件编译成二进制的帮助文件。

在“Microsoft Help Workshop”中,从“File”菜单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