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入手威纶6070iH

楼主(2009-08-14):
         昨天拿到的屏6070iH,想用miniusb口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捣鼓了一下午,只连上了一次!惊讶!这是什么usb啊~

        然后再想别的途径,可以使用U盘来下载,按照说明书一步步下载成功,结果问题也出来了:

         1   进入界面后,每一个操作都非常卡,就像P2的电脑跑cs一样,半天憋不出下一个动作来。

         2   设定的许多切换开关和位状态开关,没有在界面上显示。

        不知何故?

网友A:
问问你卖家的技术部咯,看看电压够不?还有你的数据线连接状况,尝试重新启动,再来一次。

网友B:
用了一个

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以后不敢用了

网友C:
这个6000系列的屏,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比较难的,但等你搞懂之后,那还是比较方便的

QQ :470331240  13761012595

楼主:
谢谢 ~同事刚刚用他的程序试了一下,没有出现卡的情况,因此我怀疑是不是程序里面设定了很多用户权限的问题。不过他的程序许多位状态元件也无法显示。

网友B:
很挑USB线的

同样的线 用来给三菱GOT1000的 上传 下载没有一点问题

用到6070就不行

网友D:
看一下你的程序,

1.导入的图片是否很多

2.宏指令同时执行的是否很多

3.资料取样点是否很多

4.定时资料传输是否用的很多

你的USB线下载不了,基本可以判定为线质量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不连接PLC,画面上很多状态指示元件也不能显示,离线模拟也不能显示,根本看不到元件。

还有就是连接线,市售的USB2.0难道不能使用非得买你们的才叫没问题?我刚入手也是捣鼓半天才连上一次,现在用的多了好点,基本上能80%连上。

还有就是如何设置一个位元件,能够附带一个指示元件?不知道威纶通的屏带不带这个功能,难道非要叠加元件才能实现?

网友F:
对:korea1 关于

如果不连接PLC,画面上很多状态指示元件也不能显示,离线模拟也不能显示,根本看不到元件。

还有就是连接线,市售的USB2.0难道不能使用非得买你们的才叫没问题?我刚入手也是捣鼓半天才连上一次,现在用的多了好点,基本上能80%连上。

还有就是如何设置一个位元件,能够附带一个指示元件?不知道威纶通的屏带不带这个功能,难道非要叠加元件才能实现?

内容的回复:

使用“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就可以了,里面有一个“读取地址”就是改变图形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