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柜中开关进线端三相全部烧坏

楼主(2009-08-14):
低压柜中开关进线端三相全部烧坏,一次插件只烧坏一项,这是哪反面的原因,要怎么处理

网友A:
没碰到过,进线电压突然升高或雷击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B:
短路了,接线不规范,之间产生短路,或绝缘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