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算出脉冲频率

楼主(2009-08-14):
我有4台流量计,输出是脉冲信号,最高20K,怎么用S7-200读出4组脉冲频率。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i0.0 i0.1高速脉冲输入

网友B:
S7-200有六个高速计数器,每一个都有自己对应的输入点,你要取四组脉冲,应该够用了。

SMB36-SMB65是 HSC0、HSC1 和 HSC2 高速计数器寄存器,进行相关位的设置。

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查找帮助,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