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频切换问题

楼主(2009-08-14):
工频变频切换电路中,如果要从变频切换到工频,应先停变频器,再操作接触器,若外接入了输出接触器,则有可能在变频器输出频率较高的情况下启动电动机,产生较大的启动电流导致变频器跳闸.若变频器拖动电动机运行时外接输出继电器突然断开,结果会怎样?

网友A:
结果会怎样?你就多准备几块功率模块吧。变频器输出频率较高的情况下通过接触器给电动机供电或断电,都可能废了功率模块,而其几率很高喔。另“。。。。。。外接输出继电器突然断开,结果会怎样? ”中的继电器应属笔误,是接触器吧。  启动电动机,冲击电流超,脱开电动机,输出理论上无限高的电流。

楼主:
嗯,谢谢,分析地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