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D740的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8-14):
我用的是三菱FR-D740的变频器,启动和停机的时候都有一个滞后反应时间,也就是安下启动按钮要等3-4S钟才开始启动,按下停机建也要3-4S钟才开始停机。我现在想把滞后的时间去掉,那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4-05-07):
先复位出厂数据呀。不行Q我。

网友B:
检查下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是不是设置的过长?

网友A:
应该是数据乱了的。不是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的设置问题。是延时动作。

网友C(2014-06-10):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据乱了的。不是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的设置问题。是...

 同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据乱了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