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10多年遇到的第一难题接触器断开后放电

楼主(2009-08-14):
各位同仁请帮帮忙分析一下,3台直流调速器控制镗床5个轴运动,油泵启动,各调速器使能接通。A调速器控制X.Y轴,B调速器控制U.W轴,C调速器控制Z轴,A.B调速器通过直流接触器转换,直流接触器的2对主触点分别连接各轴电机的电枢和励磁线路,X.Y.U.W.轴电机的励磁线圈并联有消磁电阻,经检查各励磁线路正常,消磁电阻完好。现在情况是:从Y轴转换到Z轴后,Y轴接触器断开,接励磁线的触点一直放电,直到把接触器烧毁。从X轴转换到U轴还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A:
断开的部分应该没有电了呀,它还是在放电,就证明那里还有电,检杳PLC梯图是不是乱了?

网友B:
故障表现在该接触器,但是故障点却在该接触器输出部分,你讲的"放电"应当是两相短路拉电弧,.或者是一相对地短路拉电弧,检查该接触器输出部分是否有换相的接触器在你换轴时没有断开?或者说该部分电路有绝缘被破坏的故障?

楼主:
该机床的控制原理设计应该不是很完善、今天我仔细看了一下。机床启动调速器就有励磁电压输出、主轴调速器工作通过一个中继更是长通、我原来打算通过外部线路来对几个调速器进行互锁.可能不能实现。只有修改一下PLC程序才行。关键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接触器触点拉弧的、请各位同仁多多发言。在此谢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