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在触摸屏上设定60HZ就停止了

楼主(2009-08-14):
我的电机 用变频在触摸屏上设定60HZ就停止了 50HZ是可以运作的 屏上和PLC的参数都设置过了 都是超过60的 高手请帮忙看看 谢谢

50可以正常运气 51开始就不行了  而且变频器显示 0     52 52 54.。。60一样的现象

设定到50又开始慢慢启动了  正常运行

网友A:
频率上限锁定,调变频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上限锁定,调变频器参数。

频率上限锁定,调变频器参数。   都设置到60了   有限制的地方 都搞过了

网友B:
变频器的作用其实完全可以有变频电源替代的
很多的进口设备厂家选择变频器来带电机,其实那样对进口设备的伤害很大,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波形是方形波,而变频电源输出的是正弦波。而且变频电源既可以调压,又可以调频,完全可以替代变频器的作用,而且更好的保护了设备。我们是变频电源的生产企业,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12-69176280 刘先生,具体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会为您解答。

网友C:
两方面:

1、屏设定60hz时候,内部数据转换溢出了。

2、变频器设定问题。

兄弟,这个问题,好好查查。

楼主:
屏设定60hz时候,内部数据转换溢出了。

这个不是很清楚啊    仔细说下 可以吗

网友D:
什么屏?什么PLC?

什么变频器?

什么都没说,

清楚个P呀

网友E:
先查一下变频器的设置,看有没有限制没打开

再看一下你的程序中通讯。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变频器型号和参数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