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重1000吨的大罐,怎嘛用称重传感器来测液位

楼主(2009-08-14):
一个1000吨的大罐,敞口,,,业主鄙视超声波雷达钢带啥的,,,所以你们,请歇菜啊,,,,呵呵

业主想用称重传感器,来测液位

可大罐自重1000吨,加上储的料液,怕就2000吨咧,,,

咋嘛用称重传感器来实现,,,大家来想办法哟,,,

网友A:
干嘛不用你的投入式的压力传感器,或者底部做个联通管,用压力传感器来测

网友A:
退一万步,就算大罐2000吨,罐底部放置几个力传感器就可以了,大楼都可以平移,这罐不算多大。就是好像一根筋的方法,呵呵。就算是力传感器不好放置,贴应变片也可以的。

网友B:
^_^ 此帖有广告嫌疑

网友A:
我怎么没有看出这帖有广告的嫌疑

网友A:
 罐子是开口的,那么从开口处放置一根管子引到罐外总可以吧,在罐子外的管子上连接压力传感器即可

网友A:
如果用称重传感器的方法(贴应变片),可以等罐子空的时候,在底座上贴应变片.呵呵就是要求人水平很高.

网友A:
也有压电类的测力传感器,直接固定到底座,通过标定就可以测出力.楼主应当说一下上帝准备出多少钱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阿基米德当年说给他一个扛杆,他可以翘起地球。那你也用一扛杆,就2000吨,翘起来,放几个称重传感器。问题解决。。。。。。。。。

网友A:
楼主 还没有评论贴应变片的方法呢? 如果感觉可以就出100分的悬赏

网友A:
油罐有底座吗? 如果没有底座(例如油罐被挖了个坑埋到地底下的)那就当我什么也没有说:-(

网友D:
呵呵呵呵,用钢筋混凝土将球罐围起来,然后往围堰内灌水,球罐就会浮起来。然后.....

网友E:
楼主给个图片看看,也好开开眼界 http://www.cnbpq.com/hr/showjianli.jsp?id=1071

网友F:
随意发挥一下:浮球+拉绳传感器。浮球选择能浮在液体表面,同时具有一定的配重。

网友F:
错了,楼主说称重的办法。

那就用浮球+弹性机构+称重的办法。当到一定液位时,称重传感器测力减小,计算弹性机构转圈数,根据数学模型算出液位界面。重锤料位计有应用。

网友G:
楼上的说的我有点听不懂耶!   可以说明白点么。

网友H:
空罐时在罐底座加装称重传感器,需要设定分度值及估算最大称重量。

帅克还需要把这样的问题拿来讨论吗????????!

网友I:
怎么都觉得好像是广告帖

最后答案由你自己揭晓吗?

真是无聊的人,所有可靠、经济的手段都被你一句‘鄙视’带过。。。。。

兰州烧饼

网友J:
其实要真想测到应该是可以测的 现在称重传感器不是没有那么大量程吗? 那就用分压的方式,就比如你先在球罐触地的位置找到一个重心点之后呢将N多同等体积而且承重能力强的小金属块放在这个重心点下这样算一下的话 如果你估计加水有2000吨的重量 而一个金属块承重能力如果再50吨的话 你放个四五十块 就够了 这样你再用称重传感器测其中一个金属块质量就可以了  但难点是你要保证每一个金属块所承受的力是均匀的 不然的话 建议你多买几个称重传感器测平均值 。

网友J:
还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减少压强 方法也差不多 把球罐放在一个大钢板上对钢板的要求就是不球罐加水放上去不变形 然后球罐放上去后压强不就不那么大了吗 这时候你再随便找个点测一下再换算回来就好了

网友K:
压力传感器放在内部不行吗

网友L:
楼上的分压的思路不错,只是支撑点不要放在重心,而是偏离一点点,在偏离的反面某个距离放传感器,这个就是杆秤的意思了--小秤砣可以称大家伙。罐体的重心是确定的,液体自然平面,重心大致可以确定。思路是这个,具体的帅克肯定可以想出来的啊。

网友J:
那么 100分 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_^

网友L:
业主不是说“偏”吗?这个就是“偏”了!“偏”重量和液位的关系是可以做一次标定的,也许50吨甚至更低的传感器也可以了。

网友L:
实际上,如果压力传感器如果放在侧面,放大比例更大,也许所需传感器量程可以更小,如下图,这个好比是有个重物放在架子上,我们只要轻轻的扶一把。

网友M:
用称重的方法解决此测量液位问题不难,很简单,请转个方向想一下即可!!!!!

网友M:
此测量方法,本人用实验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可行!

网友M:
如果罐子不是很规则的话,那么此做法则不妥!

网友M:
34楼的兄台,如果罐子不是很规则的话,那么此做法则不妥!

网友N:
粗略估算下:

罐子直径14M多,5层楼高。。。。

厚0.3M左右

。。。

请问楼主那里生产的这个罐子,我公司正需要,也想买一个,正好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M:
100分兑现此项技术,发算!!!

网友M:
用称重传感器来实现测量液位,这个问题与容器的自重大小没有一点关系

我在乎100分哦!

网友J:
你想听哪方面的意见啊 如果有难点多拿出来大家分享,呵呵 对我来说帮忙解决问题本身的乐趣更大 帅克 老哥 您再工控网也是老人了一向都是你帮别人解答问题 你的问题可以解答 我也很荣幸 哈哈

网友O:
敢问楼主:

你的这个业主要用这么惨无人道的方法称重。他能出多少票子。

方法会有的。古时候没有越野车,却有那个木牛流马。100分的奖赏不足以挖出一个致命的问题。

网友J:
有个想法 一辆微型车 比如夏利 让你抬它走10米 基本不可能 但要是推的话是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没法装在底下那么就用这个方法把 具体方案 因为今天比较忙 所以只是灵光一闪 的想法 也可能不成熟 算是个馊主意吧  测拉力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J:
本身不是球罐吗 那么底部不知道是不是圆的 如果是的话 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实际上,如果压力传感器如果放在侧面,放大比例更大,也许所需传感器量程可以更小,如下图,这个好比是有个重物放在架子上,我们只要轻轻的扶一把。

这方法确实很新颖     但是这可是1000T勒   如果装有东西的话  那远远不只1000顿了啊       这方法值得商榷

网友A:
如果从研究角度来说,不是什么大难题,可以在罐的底部,方便的位置贴应变片,找很多位置贴,然后找出应变和里面液位的关系.最多不就是不成比例吗.算出液位不是难事.

网友M:
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学术性的课题来说,里面的确有许多计算与调试的工作存在,如是单用此方法来测量液位,这一点不难!

网友(2009-09-14):
业主没事找事.

测开口容器的液位就用压力传感器,简单方便可靠低成本.

与罐子多少吨都没关系.只与高度有关

网友Q(2009-10-22):
用称重检测很简单啊,有两种检测安装方式,一种是在罐体下装传感器,用几组传感器,总量程选好即可,再配上控制仪表就OK,或在现有的罐体的支撑柱中间装,在中间钻个精密孔,在孔中间放传感器,国外已经有很多实例。两种都可以,在国内很多大型罐体称量中都有使用,后一种适用于称量精度要求不高,改动工程不大的情况下采用。有问题请来电话咨询,深圳鸿瑞传感仪器有限公司 王工 0755-26952438.

网友R:
菲常同意楼上的建议,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S:
这个称重的方法,不需要具体知道多少重量,只需有可变的对应读数就可用PID算法进行计算的出液面的具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