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系列PLC和组态王通过串口方式通信的问题,急!!

楼主(2009-08-14):
CPM1A系列PLC和组态王通过串口方式通信的问题,急!!
我想问一下 欧姆龙CPM1A系列PLC和组态王通讯时,在上位机能不能对下位PLC的输入进行读和写操作???尤其是写操作可以吗?我试过了 通信正常 输入点和输出点都可以读到上位机 但是往下位写就写不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监控模式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CPM1A只有一个自动设口,你要加一下CIF01的一个转接口,转换成RS232,OMRON的HOST LINK 协义就好了,这样直接可以连上位机,和直接下载程序。CPM1A这种PLC现在已经不用了,换新的CP1L吧,方便好多了,

楼主:
我想问一下 欧姆龙CPM1A系列PLC和组态王通讯时,在上位机能不能对下位PLC的输入进行读和写操作???尤其是写操作可以吗?我试过了 通信正常 输入点和输出点都可以读到上位机 但是往下位写就写不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上位机可以读PLC的信息,但是往PLC写却写不进去,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设置为监控模式

白说了

晕!

网友C:
以前做过这个东西,好像写是不可以的!

网友D:
需要CPM1-CIF01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