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软故障!请高手指点,大大的好!

楼主(2009-08-14):
各位英雄好汉!

               小弟我今天碰到LENZE8215的启动电阻坏的,后检查开关管也坏了,后来换上后用了一会儿有是原来的故障(启动电阻和开关管坏),搞不明白!请高手赐教了!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定时电阻和定时电容检查了吗?还有检查一下负载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伦茨82系列开关变压器挺爱坏的,查查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找到的是个二极管(主板上的)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