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3*240的铝电缆能带多少千瓦电机

楼主(2009-08-14):
我厂有两台110千瓦,一台160千瓦空压机,从配电室引3根3*240的铝电缆有200米距离,一根当一相电源使用。空压机能否正常起动?

网友A:
空压机能够正常启动。

网友B:
是3台电机每个电机都使用一根?还是每根3芯线当1相然后3个并联?

我不认为110和160并联是个好事情,还有就是万一一项中有一根接触不良或者接触电阻过高,导致单根芯过热电缆会损坏。

楼主:
每根240电缆当一根相线使用,三根电缆到空压机房后进配电柜分四路经空气开关输出。以后还要加一台60kw的。配电柜加了电容补偿,就怕的是压降大了空压机起动不起来啊

网友C:
200米的距离不近啊,空压机最好做就地补偿,还可以缓解一下线路损耗.

QQ51882139

网友D:
我告诉你启动应该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以后很有可能要冒烟。

线太小了

网友E:
没有问题,空压机一般都是启动柜或者星-△启动,启动电流比较小

最好加就地补偿

网友D:
如果三台同时加载,恐怕危险哦

楼主:
现在只安装了1台160kw的,白天机房电压只有350V,就地有电容补偿柜能补到正常电压。假如把另外几台搬过来的话能行吗?谢谢回复

网友F:
你的配电室电压太低,调升配电室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