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8-14):
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区别是什么? 比如一个X Y轴的平台,参考点到底应该怎么定?

网友A:
机械原点就是用机械挡块来确定的初始点,或者叫参考点。在机床做好后,机械原点就确定了。

但是我不知道你讲的电气原点是什么意思?是编程原点吗?

网友B:
1.机械原点如果只由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来确定,会有较大的动作盲区,很难达到机床高精度定位的要求。

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采用快了行程开关+编码器Z相的方式来确定机械零点。即行程开关动作后碰到第一个Z相信号认为是机械零点。

3.机械零点由机床本身来决定,不一定适合用来加工工件。为了方便加工,人们又提出了电气零点的概念,相当于工件加工前的起始点。

4.电气零点与机械零点的坐标距离是确定的,一般来讲机床位置如果乱了,需要先找到机械原点,在此基础上找到电气零点。

网友C:
今天看一本书,说二者要有大于一个Z相脉冲的距离,

网友A:
你说的那是栅格量吧。

网友D:
所谓机械原点,是基本机械坐标系的基准点,机械零部件一旦装配完毕,机械原点随即确立。

所谓电气原点,是由机床所使用的检测反馈元件所发出的栅点信号或零标志信号确立的参考点。为了使电气原点与机械原点重合,必须将电气原点到机械原点的距离用一个设置原点偏移量的参数进行设置。这个重合的点就是机床原点。

一种为栅点法,另一种为磁开关法。

栅点方法的特点是如果接近原点速度小于某一固定值,则伺服电机总是停止于同一点,也就是说,在进行回原点操作后,机床原点的保持性好。

磁开关法的特点是软件及硬件简单,但原点位置随着伺服电机速度的变化而成比例地漂移,即原点不确定。目前,几乎所有的机床都采用栅点法。

网友E:
我的简单理解,机械原点在机械做好后就固定了,电气原点是可变的,但是是以机械原点做参考的。

网友F:
机械原点:是指根据设备,一般是运动部分的动作范围,在其中设置的一个点,有可能是中间点 左右边上的点,一般会有检测开关或是销

电气原点:就是编码器的起始位置,一般在编码器数据丢失做复归用,

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是对应的值,在位置跑的和编码器数据丢失的,可以找回原来的位置,

网友G(2010-05-20):
关注。机械原点:是指根据设备,一般是运动部分的动作范围,在其中设置的一个点,有可能是中间点 左右边上的点,一般会有检测开关或是销

电气原点:就是编码器的起始位置,一般在编码器数据丢失做复归用,

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是对应的值,在位置跑的和编码器数据丢失的,可以找回原来的位置,

网友H(2013-11-14):
说说我的看法不知道对否,机械原点数控车床上,每次开动需要回归的原点叫机械原点。我们建立的工件坐标这个I电气原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说说我的看法不知道对否,机械原点数控车床上,每次开动需...

每次開動那是回到電氣原點

建立加工座標 那叫加工原點

网友J:
机床上的原点吗,好几个。加工前要走一下的那个,是电器原点任何电气上的动作都基于这个点和机械上产生联系。是否发生软件超程就是从这个点开始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