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11S变频器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09-08-14):
本人用富士5000P11S 7.5KW变频器,带动5.5KW水泵恒压供水,反馈信号是远传压力表,压力表里面的电阻值是400欧姆,接到变频器11、12、13端子,PID等参数调好后,最低频率设置27HZ,恒定压力0.45MPa,每当启动变频器,开始频率是50HZ,随后就慢慢降低频率,按说当频率降低到一个数值,达到0.45MPa后,就应该是稳定在一个频率,可是频率依然下降,一直下降到最低频率,可是这时压力也低于0.45MPa,没有恒定到设置压力,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压力表的线接对了吗?可查一下I/O里的端子12的电压 13522320288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响应时间太慢了,那你等一会看看能不能频率再起来,如果不行的话那得检查一下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