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工作方式的区别?

楼主(2009-08-14):
伺服工作方式有以上几种,我只知道伺服有速度,电流和位置工作方式,请问上图中的几种工作方式有什么不同吗?尤其是同一种方式来说(如速度方式又分为:analog velocity和serial velocity两种,有什么不同吗?)。
谢谢!

网友A:
前一个单词是控制信号的形式,后一个单词是控制信号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单词是控制信号的形式,后一个单词是控制信号的意义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能说详细点儿吗?

网友A:
哦,还有什么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还有什么不明白?

比如analog velocity和serial velocity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比如analog velocity和serial velocity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analog velocity是输入模拟速度指令

serial velocity是出入串行速度指令

网友B:
    我所认识的伺服控制器,好像有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转矩控制三种方式,还要三种混合的混合方式。你说的是实物么?还是仿真软件?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认识的伺服控制器,好像有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转矩控制三种方式,还要三种混合的混合方式。你说的是实物么?还是仿真软件?

是丹纳赫的伺服控制软件:motion link。

楼主:
① Analog Velocity Controller (OPMODE = 1)
控制器组态为速度环控制器,既可以通过±10V模拟量输入控制,也可以通过可组态的I/O端子(C3)上的爬行(JOG)命令(J)来控制。速度命令和输入的电压成正比。
② Analog Torque (Current) Controller (OPMODE = 3)
控制器组态为转矩环控制器,通过±10V模拟量输入量来控制。电流命令和输入的电压成正比。
③ Serial Velocity Controller (OPMODE = 0)
控制器组态为速度环控制器,可以通过串口向控制器发出速度命令(J:爬行命令,STEP:步进命令)来控制运动。
④ Serial Torque (Current) Controller (OPMODE = 2)
控制器组态为转矩环控制器,可以通过串口向控制器发出电流命令(使用T命令)来控制运动。
⑤ Gearing Position Controller (OPMODE = 4)
控制器组态为位置控制器,有三种操作模式:Encoder Follower, Pulse/Direction和Up/Down Counter。使用哪种模式由GEARMODE变量来决定。
⑥ Position Controller (OPMODE = 8)
控制器组态为串口或模拟量(由变量PCMDMODE来决定)控制器,可接收绝对,增量,索引,原点回归和模拟量等简单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