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max232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9-08-15):
    我公司一台仪表有线通讯(与工控机洪格模块),几乎一个礼拜烧一片,不知是何故,期待高人指教。

网友A:
机子是否漏电串入高压,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防止吗

网友B:
只是从现场传回的消息,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通过隔离器,有效减小来自不明的电压、电流。

网友D:
用进口带保护吸收的通讯芯片,处理高压干扰

网友B:
能不能说说具体的型号呢,以前用的max232

网友E:
以前在实验时也烧过,没查出原因.

网友B:
没有作处理,最近好像没有再烧片子了

网友F(2009-10-18):
引用 网友D:
关于用进口带保护吸收的通讯芯片,处理高压干扰

现在谁用的还不是进口的??呵呵,MAX232本身就是进口的,防15kv静电

网友G:
做一个隔离电路了!试试!看看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H(2021-04-07):
max232是不是贴片的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