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套扫描器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楼主(2009-08-15):
在轧钢生产过程中,活套控制是一项基本的微张力控制系统,以下是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保证接线要正确,接通电源,如果电源指示灯亮,说明电源没问题,如果不亮,检查电源电缆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电源指示灯是否损坏,用万用表测量其电压是否正常.

2,如果1项都正常,在活套标定过程中看是否有断点存在,若有断点存在,一般是更换扫描器,交厂家处理。

3,在标定过程中,如果说HMI界面上显示负值,说明模拟量接反,调整接线即可。

4,如果现场活套扫描器有信号,而在HMI界面上无显示,说明开关点电缆有问题,检查开关点电缆。

在日常维护方面应注意事项:

1,经常用干净的布擦拭镜头,保证镜面干净。

2,定期对扫描器进行清灰。

3,定期检查活套接线,避免氧化现象出现。

4,保证各紧固点可靠牢固。

5,定期标定活套,保证活套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