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关于OMRON的PLC模拟量的程序???

楼主(2009-08-15):
第一次作模拟量的程序,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希望各位前辈能给个例子学习参考.输入的都是4-20毫安电流,要求经过处理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实际的工程物理量,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一把.......

网友A:
^_^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呀,其实挺简单的,你要线设置好用4到20毫安就可以了。在分配给地址。

楼主:
楼上的你好,我用的是C200HG的,现在信号都已经采集到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能让它在触摸屏里显示。我的QQ:330947003,邮箱:liyingjie_1013@yahoo.com.cn.,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够发个例子给我。。。。。。。。。。。

网友B:
这个东西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一般的模拟量模块都有个分辨率。比如:欧姆龙的早期产品都是6000的,那么4-20MA与0-6000是一一对应的。要经过计算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