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模拟量输入和脉冲量输入之分

楼主(2009-08-15):
大家好,我是新手,对于伺服电机的模拟量输入和脉冲量输入不太明白,它们的区别在哪?是否与通讯协议有关?比如如果我在市场上买了一套伺服系统,是否应该弄清楚这套系统属于模拟量输入还是脉冲输入?还有就是这套系统是否适合于某个通讯协议(如ethercat等)?也就是模拟量输入和脉冲输入是不是各自有适合自己的通讯协议?

谢谢,望指教

网友A:
1、通常是控制模式不同

2、与通讯协议无关

3、有必要问清楚支持什么,通常是都支持的

4、5、见2

楼主:
谢谢啊。那现在的那些通讯协议并不是每个伺服厂家都可以用吧?如松下伺服是否可用于ethercat协议?

网友A:
不是。这是第十个字。

网友B:
模拟量输入实际上是调节电压或者电流,

而脉冲量输入是实实在在的脉冲。

一般很好区别,我见过的控制器,脉冲输入和模拟量输入的借口是不同的。所以不会弄错。

网友C:
一般厂家的伺服都把模拟量和脉冲坐在一起了。只是特别注意,松下有一款只有脉冲型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D:
大家好,我是新手,对于伺服电机的模拟量输入和脉冲量输入不太明白,它们的区别在哪?

模拟量是速度控制,脉冲量为位置控制,伺服运行在不同的工作模式。

是否与通讯协议有关?

都是硬件接口,不需要考虑通讯协议。

比如如果我在市场上买了一套伺服系统,是否应该弄清楚这套系统属于模拟量输入还是脉冲输入?

一般都有。

还有就是这套系统是否适合于某个通讯协议(如ethercat等)?

问厂家,通讯协议太多了,所以一般只支持几种通讯协议。而ethercat这种高速总线,大部分通用伺服是不支持的。

也就是模拟量输入和脉冲输入是不是各自有适合自己的通讯协议?

这类接口与通讯协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