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lesing 台达VFD-EL变频器的频率命令是不是2001H地址

楼主(2009-08-15):
命令是直接按12.34Hz转化为31323334写入还是转化为16进制344432(H4D2)写入

没有变频器可攻试验

网友A:
我是直接写0-5000,对应的是0-50Hz,地址是2001,我E系列变频器

楼主:
不需要转化为16进制再变为ASCII码?

网友B:
楼上不完全对。其实是有转换,只不过RS那段。如果楼主做了两次转换那么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不解

频率指令到底是16进制还是10进制?

网友C:
我B系列变频器,我是直接写入频率的,如对站号1的变频器输入40HZ,MODWR  K1  H2001 K4000

楼主:
我是光洋PLC,连ASCII转换指令都没有

网友D:
光洋的应该不能直接这样写吧,应该按照变频器说明书上RTU各式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