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倒送电

楼主(2009-08-15):
空气开关可以倒送电吗?请大家讨论。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安全问题!!

网友B:
绝对不行。安全等于生命。

网友C:
碰到过,是老外设备,由于安装位置限制就是采用下面进电

网友D:
可以,我们这里很常见。进口断路器,最大的3200A(1250KVA变压器),最小的16A

关键是断路器下面相间绝缘和触头灭弧问题

网友E:
最好不要这样用,规范接线是必需的!

网友E:
万一检修人员不知道你这样接法,而且检修不规范,没有断开电源开关,那就很危险了,呵呵。

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是老外设备,由于安装位置限制就是采用下面进电

的确,老外的设备好多是这个样子的。

一,排线安装方便

二,安全问题其肯定也是考虑了的

三,上进与下进的性能问题,人家也肯定是考虑了的。

网友G(2009-10-05):
可以的,发电机控制柜就是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