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坑水位控制选择什么?

楼主(2009-08-15):
本人要改造几套污水坑水位控制,原本有的是压力传感器,感觉比较贵,时间久了容易失灵。

请问各位朋友,用什么液位控制好。

要廉价,要可靠,因为是自己单位用,最不想总维修。

污水坑有两米深,不大,都是一些空调的冷凝水等,积水不多,每天总能动作一两次,潜水泵执行器都很好,主要是选择液位控制,压力传感器?浮水阀?还有什么?方便的话给我留些资料。

网友A:
可以选择投入式的液位变送器,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浮球式的液位计,既省钱有实用

网友B:
我比较笨,没有看出集气式的到底是什么原理. 二楼能否详细说说.
污水坑,用浮球不就挺好的吗? 关键是材料至少得用304不锈钢吧.

网友C:
用机械式的比较可靠,电子的灵敏度虽然高,容易坏,前天我才给别人改造了一台,用干簧管式的,效果还可以,也不容易坏。

网友D:
浮球好是好,就是不能让它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机械式的比较可靠,电子的灵敏度虽然高,容易坏,前天我才给别人改造了一台,用干簧管式的,效果还可以,也不容易坏。

请讲干簧管式的方法附图说明好吗

qyrllq@163.com

麻烦您email给我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集气式液位计的原理如下:

见上面的图,在集气筒中,液面位置的压强,既等于集气管中的气压,也等于集气筒外部的液柱产生的压强;

        而集气管中气体部分,由于气体分子的重力势微弱可忽略,所以集气管中,各个部分的压强,是一样的;

                这样,传感器被安装在集气管的上部,不接触液体,就能精准地检测出液柱产生的压强;

                        而液位的计算标校,运用静压法公式:△P=ρgh

您的原理和方法都好,学习了,受教了,谢谢你。

但是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污水坑,我想采用开关信号,用最简单的方法,凡是涉及到模拟量就复杂了吧?

所以这个形式,我不能选。

楼主:
谁还有好办法,不吝赐教一二。

哈哈

网友C:
给你一个链接去看看吧,http://www.chnhyyb.com/product/list.asp?product_id=499   是第二个样式的一球两点的这个

网友C:
其中的接点可以有两个以上的点,控制很方便的。

网友F:
用个超声波液位计,便宜简单

www.ms-sensors.com

网友B:
一个立杆上串个浮球,立杆内部用干簧管. 很可靠的应用了.
1,保证浮球不漏
2,在立杆上可以自由滑动
3,干簧管不坏.
很便宜很简单

网友G:
接触式的传感器维护很麻烦

建议还是选用非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立杆上串个浮球,立杆内部用干簧管. 很可靠的应用了.
1,保证浮球不漏
2,在立杆上可以自由滑动
3,干簧管不坏.
很便宜很简单

污水会不会导致浮球滑动不顺畅啊

还有干簧管的封闭问题,会不会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个超声波液位计,便宜简单

www.ms-sensors.com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寿命是多少小时啊

网友H:
用电导式液位控制器吧,便宜可靠,耐用。CTS-DD型,价格1390元/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个立杆上串个浮球,立杆内部用干簧管. 很可靠的应用了.
1,保证浮球不漏
2,在立杆上可以自由滑动
3,干簧管不坏.
很便宜很简单

污水会不会导致浮球滑动不顺畅啊

还有干簧管的封闭问题,会不会短路啊

浮球要够重,够大,这样即使杆上有污泥也滑动很顺畅, 干簧管放置在杆的内部,正常厂家的产品,怎么会短路

网友C:
对:不锈的螺栓 关于

引用 网友B:
一个立杆上串个浮球,立杆内部用干簧管. 很可靠的应用了.
1,保证浮球不漏
2,在立杆上可以自由滑动
3,干簧管不坏.
很便宜很简单

污水会不会导致浮球滑动不顺畅啊

还有干簧管的封闭问题,会不会短路啊

内容的回复:你只要不把干簧管的引出线,接成一火一零,就不会短路,污水只要不是全是泥巴,浮球滑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用了不下几百个了。真的。我经常做排污泵控制柜,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不锈的螺栓 关于

引用 网友B:
一个立杆上串个浮球,立杆内部用干簧管. 很可靠的应用了.
1,保证浮球不漏
2,在立杆上可以自由滑动
3,干簧管不坏.
很便宜很简单

污水会不会导致浮球滑动不顺畅啊

还有干簧管的封闭问题,会不会短路啊

内容的回复:你只要不把干簧管的引出线,接成一火一零,就不会短路,污水只要不是全是泥巴,浮球滑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用了不下几百个了。真的。我经常做排污泵控制柜,都是这样设计的。

呵呵,楼上的说法看来是支持我的意见了,不容易,能够有个不拍砖的

网友I:
可以试试用电子式水位开关

网友J:
可以试试电子式水位开关,象你的情况用的型号是BZ202,可以到专业网站参考一下,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类似下面这种,不过刚好相反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目前主意挺多的,但是还是多多益善。

网友K:
学习了     ,这个帖子早晚要成精哦

网友F:
对:不锈的螺栓 关于引用61994675ke 的回复内容:

用个超声波液位计,便宜简单

www.ms-sensors.com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寿命是多少小时啊

一般一到两年

内容的回复:

网友L(2009-09-19):
有一种橡胶浮球,内有长开长闭触点,三条线引出。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很方便价钱又不高。

网友M:
我的想法和上面同仁一样。不用花钱,自己做就行了,很方便,

网友J(2011-02-22):
看来方法还是挺多的,怎么选,要看个人的实际情况和要求了

网友N:
污水的液位,可用电容式的最好,敞口容器,压力小,温度低,用电容式的最好啊

网友O(2011-03-25):
超声波测液位吧  简单方便

网友I(2011-05-29):
其实水位控制的方式是比较多的,最简单的用两根线放在水里也可以做为水位控制,但关键是要稳定耐用,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P:
“本人要改造几套污水坑水位控制,原本有的是压力传感器,感觉比较贵,时间久了容易失灵 ”???

瓜怂如是说,,,舌哩凯!~

1、压力传感器,无可动部件,机械寿命高于100万次满压循环,

       接触式滴,探头悬垂安装,膜片水平,泥沙向下沉落,,,你家天花板上,积年累月能粘几毫米灰鸟?

       非接触滴,集气式,液柱压强转化为等量气压,传感器奶奶滴酒不接触污水污泥

2、传感器信号进报警二次表,

       这报警二次表呀

       若用电磁继电器报警呢,做到接点不抖动易如反掌,,,做到10万次、30万次动作寿命,易如反掌

       若用0/10V接点电压等报警,动作寿命呀,就无穷大鸟~~~~

3、价格:

       拧装式滴650元一套,投入式滴大约900元一套,集气式的大约也是900元一套

       瓜P怂就不懂好赖贵贱

4、表计套件,要是3年内出故障咧,,,

      俄看不是传感器和报警表不好,,,准是傻球货,不会搞事哩凯

.

网友P:
砸瓜傻球货,讲点小科学     029-85398206   怪话二王

网友Q:
超声波的传感器用在污水处理方面效果很好,13472555661